P5G-MX重启不开机

楼主(2014-05-20):
我的一片华硕P5G-MX放了好几天没弄了,今天插上电源又开机了,都显示了,但重启后又不跑数字码了,晕倒。没有思路呀。现在好几次是这样子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这个我赞成。也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好难说这种问题,修不来

网友:
应该跟桥有关系吧,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赞成。也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电源问题的应该很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问题的应该很少吧

换个电源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神奇的问题啊

网友:
要不要找个BIOS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遇到过一次,好像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