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笔记本常见故障维修总结大全共175种故障情况

楼主(2014-05-20):
这是复制的

网友:
转的应该可以发表吧

网友:
1.IBM T20一T22型号笔记本电脑
(1)白屏。故障原因是外接坞有一个小保险易坏。
(2)报0190错:内存槽下一个电阻虚焊;或者是H8边上的二极管损坏。
(3)如果是cPu供电芯片A13P3421引起不加电、时开、时不开、加电不显、掉电、
    死机等故障,在更换ADP3421的时候注意旁边的小电容,别弄掉了,掉了以后会
    引起不加电。
(4)暗屏:注意这类机器的屏线易断。
(5)这类机器的主板不集成网卡芯片,网卡是插在miniPC:I槽里,维修时请注意。
(6)这类机器的内存槽易坏,坏了会引起不认内存。
2.1BMA20-A22型笔记本电脑
(7)死机掉电:如果更换ADP3421芯片故障还不能排除,就可以确定为北桥虚焊。
3.IBMX20一X22型笔记本电脑
(8)此类型号笔记本电脑屏线易断,会引起暗屏。
(9)此类型号笔记本电脑CPIJ的电容毛刺易短路引起不加电。
4.IBM T23型笔记本电脑
(10)加电不显,伴有吱吱声,大多是北桥供电电感虚焊。
(11)报0190错,是电源检测电路的稳压二极管损坏。
5.IBMT30型笔记本电脑
(12)待机正常,开机触发短路,多为CPIj供电管短路低端管损坏。
(13)找不到网卡,多为网卡芯片损坏。
(14)不认内存,多为下侧的内存槽虚焊。
(15)MAxl715芯片损坏会引起加电不显。
(16)报0190错,多为电源检测电路的三极管损坏。
(17)五脚待机芯片易坏,引起无待机输出。
(18)五脚待机芯片前面的101电阻易坏,引起无待机输出。
6.IBM R32型笔记本电脑
(19)花屏、死机多是由显卡虚焊引起,此机器显卡虚焊的情况较多。
(20)不认光驱,多为南桥问题。
7.IBM R40型笔记本电脑
(21)R40 ALT芯片组的,南桥损坏引起不加电。
(22)BIOS程序损坏会造成开机停在Logo界面。
8.IBM T40型笔记本电脑
(23)Q73和.D9被击穿会引起不充电。
(24)如果充电灯常亮,闪黄灯,由Q73或Q32击穿引起。
(25)加电不显且L8无电压,一般是02 MOS管坏。
(26)加电不显而且1.2V,1.05V都没有,多为MAXl85坏了。
(27)显卡虚焊会引起引起掉电、花屏。
(28)跑85.87代码,多为安全芯片没有接触好;也可以通过刷没有安全芯片的BI()s
    程序来解决。
(29)T40的密码存放在ATMEL24RF08(:N,可以通过刷程序来解密。
9.IBM R50 R51型笔记本电脑
(30)不能上网,能看到网卡,显示连接网络,通常是隔离线圈坏。
(31)IBM R51蓝屏、死机,多为无线网卡引起。
(32)IBM R50开机掉电,ADP3205虚焊较多。
(33)IBM R50、R50E、R51采用82801DBM,m,YC,南桥易坏。
(34)IBM R51型机器的ADP3205虚焊会引起加电不显。
10.IBM T41一T42型笔记本电脑
(35)5V电感短路,多为低端MOS管损坏。
(36)IBM PMH4虚焊会引起触摸板不能用。
(37)用电源适配器不加电,电池能正常开机,多为北桥供电芯片MAXl845虚焊引起。
(38)3V电感短路多为PCIBUS芯片、PC卡的供电芯片及南桥短路。
(39)MAXl845 U29产生1.2v和1.05V的芯片易坏,导致加电不显。
(40)IBM T42P花屏,多为显卡虚焊。
11.IBM X31型笔记本电脑
(41)北桥旁的贴片电容如果无1.2V电压,多为供电芯片MAXl845坏。
(42)加电不显,3V、5V各电压正常,APD3205虚焊较多。
(43)不能触发,3V、5V都有,南桥晶振电压不正常,更换晶振。
(44)不认内存,排除接口虚焊和内存本身之后,多为北桥损坏。
(45)跑85、87代码,多为安全芯片没有接触好。
12.IBM X40,X41型笔记本电脑
(46)有时加电不亮,检测卡显示28,有时进系统蓝屏,多为内存槽问题;进不了BIOS
    或BIOS灰屏,多为南桥虚焊。
(47)南桥虚焊和损坏会引起不加电。
(48)IBM X31、T40、T41、T42装两条内存接触不好引起加电不显,代码从00_38_00
反复循环。
  (49)密码保存在IO PC8394T--V3G。
第7章品牌笔记本电脑常见故障总结
(50)T43机器进系统就自动重启,多为南桥旁的SATA转IDE芯片损坏;更换之后还
    不行多为南桥损坏。
(51)IBM T43、R52不认硬盘,南桥到SATA转IDE芯片中间会经过4个电容,这些
    电容易坏。
(52)IBM T43无待机,TB芯片的3V SW输出短路,多为IBM PM芯片损坏引起。
(53)IBM T43南桥虚焊会引起死机。
(54)1.8V电压不正常,多为北桥右上角的MAXl993e脱焊和坏掉,这个电压不正常会
    引起触发掉电,不过内存,能识别小内存,大内存不能正常识别,花屏死机故障。
(55)T43、R52更换非原装硬盘都会硬盘报错02100 EROR,按ESC键可以跳过。也
    可以通过降低BIOS版本来解决。
(56)T43、R52的3V、5V供电芯片都是采用MAXl901供电芯片供电,如果控制信
    号都正常的情况下不输出电压,多为芯片损坏。
(57)TB62501虚焊会引起不充电。
(58)IBM T60、Z60、X60密码芯片采用ATMEL8356908芯片。
(59)IBMT60、T61暗屏多为屏线接口给高压板供电的保险损坏。
(60)IBM T61加电不显、多为显卡虚焊。
(61)IBM T61待机电流为0.02~0.03A的,3V、5V、1.5V电压都有,不触发,多为
    H8和南桥虚焊引起。
(62)IBMT61 3V、5V没有输出,多为东芝芯片问题,
(63)IBMT61花屏的问题,一般是显卡虚焊。
(64)IBM机器拔掉CMOS电池之后信息丢失,开机会报0271、163错,维修或换配
    件后开机都需要重新设置。
(65)IBM T4的机器用非原装的无线网卡会报1802错误。
(66)戴尔C640机器若待机电压为0.12V,大多为I/O供电三级管损坏。
(67)戴尔D600不开机多为MAXl632芯片23脚接5脚芯片U73损坏。
(68)戴尔P4和迅驰系列的机器没有待机电压多为电源口进来的电感FLl虚焊引起。
(69)戴尔C640不亮机,电流上到1.20A左右,经过几次跳变就掉电,多为内存槽虚
    焊。
(70)戴尔C640掉电或不开机多为显卡板接触不良,内存槽接触不好或CPU空焊。
(71)戴尔C640插上电源电流为0.17A,慢慢上升到0.48A左右,多为PC槽控制芯片
    短路。
(72)戴尔6400开机进不了BIOS,出现白色底屏和3排英文,输入NlDxJxFF按CTRL
    键加ENTER键故障解除。
(73)戴尔6400,内存安装不好会掉电。
    戴尔D600不开机,按开机键,三灯一闪就灭,多为网卡芯片虚焊。
(74)戴尔D600不充电,大多数为MINI—PCI插槽下方的D108芯片损坏。
(75)戴尔D610、D620、6400,这三种型号的笔记本电脑高压板通用。
(76)戴尔的机器挑屏,非原装屏会引起白屏或掉电。
(77)戴尔1501用电池可以开机但屏不亮无显示;用适配器保护,单独用适配器按开
    机键,电池灯狂闪,多为MAX8731充电管理芯片损坏。
(78)戴尔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损坏也会引起的不充电。
(79)戴尔D600不开机,外接电源待机为0.01A,按开机按钮无任何反应,也没有任
    何指示灯亮,多为开关板接口虚焊导致不加电。
(80)戴尔的机器大多数都是采用超级IO,集成电源管理、温控控制、开关机功能、
    充电控制,所以IO损坏会引起、不加电、不充电。
(81)戴尔大多数笔记本电脑如果使用非原装电源会引起不加电。
(82)戴尔D510上网卡,网卡能认到,没有连接的图标,过滤器上的对地阻值为47f2,
    多为过滤器前面的信号转换门电路损坏。
    键盘的上方,电源按钮的旁边,~--q-,J、锁灯,这是故障诊断灯。1代表亮;0代表
不亮。
①若显示闪烁的0.1.0,内存有问题。
②若显示闪烁的1-0.1,内存没插好。
③若显示闪烁的1.1.1四秒,然后同时熄灭,主板和CPU有问题。
④若显示稳定的0.0—1代码,主板和CPU有问题。
⑤若显示稳定的0—1.0代码,主板有问题。
⑥若显示稳定的0—1—1代码,内存有问题。
(83)戴尔笔记本电脑若采用非原装电源,会引起不加电。
(84)联想Y300北桥发烫多为给内存供电的MAXl715边上F1保险损坏。
(85)联想E200开机死机多为BIOS刷坏引起。
(86)联想E200不进系统,进系统的时候自动关机多为散热不良引起。
(87)联想Y200跑38不过,内存多为BIOS损坏。
(88)联想E390关机死机,多为南桥问题。
    联想E390 19V短路,一般是电容和二极管击穿。
    联想旭日150不定时掉电,多为CPU供电芯片ADP3205虚焊引起。
    联想125到开机画面死机,大多为南桥虚焊。
(89)联想昭阳6070加电不显,外接一切正常多为屏线损坏。
联想E280S的BIOS易坏,故障现象为进入BIOS可认硬盘和光驱,但无法引导,
死循环显示。
(90)旭日150有时能开有时加电不显,检查的时候外接可调电源,不开机的时候电流
    在0.4A,每次只要电流能到0.8A机器都能正常使用,此故障加焊ADP3205芯片。
    联想的机器10易虚引起加电不显,或掉电。
    联想的内存接口易虚焊引起内存检测不到。
    (91)联想的机器BI()S损坏,会引起加电不显。
    (92)联想的机器电源口易坏,会引起不加电。
    联想笔记本电脑大多数都采用超级10 Pc97511、PC9’7851芯片,集成了开机功能、温
度管理;由于超级10不良或损坏引起的不加电故障比较多。
(93)惠普机器不用原装电源进系统后鼠标会乱跑。
(94)康柏1’700花屏,多为屏线损引起的。
(95)康柏1800白屏,多为液晶屏的供电保险损坏引起。内存接口易虚焊引起加电不
    显。
(96)康柏N800V自动重启多为散热引起,如CP[j风扇脏引起。
(97)惠普Nx 6120、6130进系统死机,若压着可以用,多为南桥虚焊。
(98)惠普DV4000开机不显,南桥虚焊比较多。
(99)惠普NC6000不充电,测充电电感只有1V左右的电压,多为MAXl772芯片旁
    边的电阻R1065损坏,此情况阻值会增大。
(100)惠普DV2000不充电,查充电芯片MAX8’725E的工作条件,会发现10脚无高
    电平,由10控制,更换10故障即可排除。101-175需要回复后可见

网友:
(101)惠普v3000北桥易虚焊引起加电不显。
(102)惠普’NC6000 CPU供电芯片虚焊引起开机掉电或开机不显。
(103)惠普NX5000主板断线会引起CPu供电不正常。
(104)惠普NC4010不充电多为标01c电阻损坏。
(105)惠普ZV5000不加电多为10虚焊。
(106)惠普ZD8000花屏多为显卡虚焊。
(107)惠普NC 4010加电掉电多为CPu供电MOS管击穿。
(108)惠普DVl000的PC8’7541V芯片的10易虚焊或损坏引起不加电。
(109)惠普DV2000、V3000开机不显一般是显卡虚焊。
(110)惠普M2000不加电多为南桥损坏。
(111)惠普的机器加电不显多为10虚焊,IO会有鼓包。
(112)惠普的机器公共点19V短路,多为滤波电容击穿引起。
(113)康柏x1000的显卡板接口易虚焊,引起加电不显。
(114)康柏B2000跑乱码,不认内存,多为BIOS程序损坏。
(115)康柏N620C:不过显卡,多为。BIOS程序损坏。
(116)康柏NC610无待机,多为电源板坏。
(117)惠普NX9040不加电,多为开关损坏。
(118)惠普DV8000开机不定时掉电,多为主板上灰尘太多引起。
(119)惠普和康柏机器CMoS电池没装或者没电会自动开机。
(120)惠普笔记本电脑不过CPu,多为CPu供电芯片虚焊。
(121)康柏机器I/0和晶振易虚焊引起不加电。
(122)惠普V3000显示8个小画面多为显卡问题,需要更换显卡。
(123)惠普的笔记本电脑大多数都采用超级I/O集成开机功能,在维修中经常会碰到
    由于超级I/O不良或损坏引起的不加电、掉电故障。
(124)索尼S16C、26C、36C南桥易坏,引起不加电。
(125)索尼s16c、26C、36C:开关板的连线易出问题,引起不加电。
(126)索尼S16C、26C、36C:花屏多由显卡虚焊引起。
(127)索尼FR800C进系统蓝屏,多为系统故障,重做系统,故障排除。
(128)索尼NV90暗屏多为灯管损坏引起。
(129)索尼VGN—jB55C加电不显多为北桥损坏。
(130)索尼V505电池有故障,会引起机器自动关机。
(131)索尼的笔记本电脑在电路设计中电源保护比较好,轻微出错,短路就会保护,
    并记录在南桥内的CMOS信息里,在维修中遇到不加电的首先把cM0s电池
    放电。
(132)东芝TE2100、TE6100电源板接口易虚焊,引起不加电、闪黄灯。
(133)东芝TE2100暗屏多因为主板上显卡板接屏线的地方虚焊引起。
(134)东芝TE2100屏不定时闪多为电源板接口虚焊。
(135)东芝S120的暗屏多为灯管坏,换灯管故障排除。
(136)东芝L20屏暗,多为灯管损坏引起。
(137)东芝L1000不加电,多为I/O损坏。
(138)东芝6100不加电检测不闪黄灯,多为电源板与主板的接口虚焊。
(139)东芝A10,加电时显时不显,偶尔死机,多为北桥虚焊。
(140)东芝450D用一段时间掉电,多为硬盘有坏道引起。
(141)东芝1410进系统蓝屏,多为内存槽虚焊引起。
(142)东芝C4110有时暗屏,多为高压板性能不良,更换高压板。
(143)东芝3000暗屏,多为高压板损坏。
(144)东芝Txl670L开机一段时间死机,多为cPu风扇脏,散热不良引起。
(145)东芝Sl,加电不显,多为北桥不良。
(146)东芝4260不加电,多为I/0坏。
(147)东芝M20花屏,外接显示器则显示正常,多为显卡损坏。
(148)东芝MAl8白屏,多为液晶屏损坏。
(149)东芝G10加电不显,多为显卡损坏。
(150)东芝53011加电不显,多为BIOS程序损坏。
(151)NECVA70H开机不进系统,多为硬盘接口虚焊。
(152)东芝SS2000开机用一会儿掉电,多为CPU风扇电路故障。
(153)NEC E2000暗屏,多为高压板损坏。
(154)NEC$820开机掉电,多为H8虚焊引起。
(155)NEC$820USB接口不能用,多为USB接口的供电芯片损坏。
(156)NEC E660开机五分钟自动关机,多为主板的CPU风扇电路有问题。
(157)NEC E660北桥旁边的滤波电容易损坏,引起加电不显。
(158)三星P10屏暗多为高压板损坏,更换高压板解决。
(159)三星P30开机用一段时间掉电,多为CPU风扇损坏。
(160)三星P28加电不显,多为北桥损坏。
(161)三星P10开机屏显示不正常,多为显卡故障。
(162)三星R45屏暗,多为高压板的供电电路故障。
(163)三星X05不加电,多为南桥损坏。
(164)三星X30加电不显,多为显卡损坏。
(165)三星P28死机,多为硬盘故障。
(166)三星V25加电不显,多为北桥虚焊引起。
(167)三星X05不认硬盘,多为硬盘接口线接触不好。
(168)三星X15加电不显,多为显卡的供电LTl778损坏引起显卡无供电。
(169)三星x10显卡型号为GF5200,花屏多为显卡虚焊。
(170)三星笔记本电脑花屏,多为显卡虚焊引起。
(171)三星笔记本电脑大多采用超级I/O HD64F2169或H8,集成电源管理、开机功
    能,损坏会引起不加电。
(172)华硕Z9000开机掉电,多为Pc卡槽损坏。
(173)华硕A3000开机掉电,多为CP[J供电芯片虚焊引起。
(174)华硕A3V,触摸板容易坏。
(175)华硕AJ8南桥易坏,引起不加电。

网友:
这个这个,太老了吧

网友:
太老的就别发了,新的整理整理在发出来。

网友(2014-07-18):
有点老哦 !不过也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不过也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没有实用性

网友:
LZ不要发些没有价值的东西

网友:
老的资料就别发了  整理点新的资料

网友:
非常不错学习看了

网友:
这些机器都淘汰了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也发出来混分,比我还牛逼

大水比

网友:
太老了吧,有点不舍用

网友:
虽然大家都在说老,但对于我们小白来说还是有借鉴的地方,毕竟刚开始还没接触到这么多的本。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