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20 不触发,待机0.03

楼主(2014-05-20):
  今天接了一个E520  的机子,通电有待机    0.003 电流     测D9528 芯片有待机  3V  5V电压  ,我记的E420的机子,待机是没有3V  5V电压的
     但E520  的机子有待机3V 5 V  电压   后换了二个芯片还是有待机3V  5V  在论坛里看了那多帖子   都没有明确的说  是开机后才有  还是待机就有这个电压
                                 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

VDD电压0V    3D3V_AUX_KBC_VCC有3.3V

RSMRST#_KBC 有3.3V   KBC_VCORF有1.77V

S5_ENABLE 有3.3V    PURE_HW_SHUTDOWN# 有3.3V    H_THERMTRIP# 有0V
现在不知道修那里了,,,还有就是BIOS  1 2 3 5 6 7 8全都是3.3V  不知道正常不

补充内容 (2014-5-22 09:16):
已确认   待机是没有3V 5V   开机才有3V 5V

网友A:
有EC bios吗 ? 如果ec条件基本满足 不触发 先刷bios 再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EC bios吗 ? 如果ec条件基本满足 不触发 先刷bios 再换ec

只有一个BIOS  没有EC BIOS

网友B:
按时序修,查ec工作条件,开启等等

网友C:
这个是BIOS问题吧  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修,查ec工作条件,开启等等

按时序修  但我没有时序啊 只有图纸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BIOS问题吧  遇到过

你有BIOS  我在论坛里下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D: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先把下BIOS的波形

网友:
按时序修,查EC、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先把下BIOS的波形

就是木有示波器   有也不太会用!!!呵呵

网友F:
3V 5V 开机后才出的a

网友:
引用 网友F:
3V 5V 开机后才出的a

这个板子,待机就有3V 5V   我也觉得待机的时候没有开机后才有,但换了三个芯片还是一样,,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发的芯片有问题还是别的

网友G:
可以把图纸共享一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把图纸共享一下不?

网友:
通病不是换改良的待机芯片吗? 换了再说啊

网友:
E520待机是有3V5V的,你这电流是0.03还是0.003,看得人纠结死。BIOS不可能八只脚都是3.3V的,这不科学。

网友:
待机至少也要有个3V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木有示波器   有也不太会用!!!呵呵

我也不会用这东西

网友(2014-11-15):
可以先不要纠结3V5V待机的问题  既然有3V 5V  那就按照时序查找···  EC待机 EC 复位  EC的32.768K  然后触发电路的跳变  EC 到开关板上是否断线   跳变后桥的SLP_S4  S3等信号是否发出··如果这些都正常了 再考虑BIOS的问题 也可以用示波器抓BIOS的波形判断BIOS是否需要刷写···以上就这么些信号了  望大神补充吧··对了 还有 RTC电路的信号  VCCRTC   RTCRST 等信号也要确保正常···好像还有个LID#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