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硬盘掉电,不装硬盘正常

楼主(2014-05-20):
如题,不装硬盘开机点亮,能进PE,桥换过了不行待机芯片也换了,把硬盘5V供电断开就正常,硬盘5V供电连上开机0.16-0.2-掉, 求指导 求思路
芯片
掉电

网友:
硬盘换过吗?量一下掉电之前硬盘接口5V供电电压值 还有这个5V是怎么来的 都要查一下 可以把图纸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