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台式机OPTIPLEX 330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4-05-20):
戴尔这个类型的机器对于入门不久的维修人员,从表面故障来分析,还是比较不好判断的,这里提醒下,这个机器是用检测卡,检测不了故障的,如果非要用,只能是多走弯路,误入歧途!通电自动开机(黄灯),测量各电压都正常,主板喇叭,一直丝丝的响,怀疑BIOS问题,刷机后可以正常开机关机主板上喇叭也没有丝丝声了电源指示灯(黄灯变绿灯)主板喇叭有自检通过声音,显示器点亮,但找不到串口设备,提示没有引导,也就是没有识别光驱和硬盘,进入BIOS看确实没有识别设备,按f12也是没有设备,从新BIOS放电后,正常进入系统,开关机正常,此机修复成功!现与大家分享经验,主板BIOS位号U4        BIOS文件一同上传分享!

BIOS文件

网友:
楼主走运了     基本很少遇到这问题

网友:
呵呵,bios没刷之前是不开机的,本想上传图片(1.28M),但是老是提示过大没能上传成功

网友:
准确的说是通电自动开机,但黑屏,主板喇叭丝丝声,电源按钮灯黄色,刷完BIOS,正常开机就是绿灯了,可以正常电量显示器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和楼主一样情况 我下载下来刷一下看看

网友A(2014-07-04):
我有一台也是330,但通电喇叭没声音,就是亮黄灯一闪一闪的,但拆板出来是可以开机显示。以为是原装电源问题,但换上电源也不行,但把板拆出来又可以。真搞不懂,我试试刷下你的BIOS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也是330,但通电喇叭没声音,就是亮黄灯一闪一闪的,但拆板出来是可以开机显示。以为是原装电源问 ...

你这个不是BIOS的故障,重点检查机箱和主板

网友:
老是提示过大没能上传成功,我也是上传不了图片啊?

网友:
祼析点居然卡LOGO,走了不少弯路,不过谢谢LZ的BIOS,

网友:
来学习下经验哈

网友(2014-11-18):
一样的现像我刷了 不响了,但是黄灯还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