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精盾 K480-I5 D3

楼主(2014-05-20):
一台神舟 精盾 K480-I5 D3的机子.按开关后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不能开机是电流在0.9-0.8左右,如果能开机,则各项工作都正常,求大神们指点迷津

网友:
是否接触不良??我遇到过LID坏引起不开机的!

网友:
我这有一台跟你差不多, 联想T410i 我怀疑是温控脚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跳变的呢 是一下跳到0.8 0.9 还是从1.3左右掉到0.8

网友:
有时候可以 可以尝试着加热下显卡

网友:
对了 内存换了吗

网友:
没有跳变,不亮时,最高在0.9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条件都满足了没?

网友:
拆开机后,发现CPU背面用的是NEC的大电容.这下还搞不定你.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