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5-20):
昨天接了一天电脑,说是启动不了,通电测试,开机键按下无反应,cpu风扇电源风扇无反应,开机检查,短接电源插口,电源风扇正常运转,电源应该是没问题的,只好用排除法,把电脑的内存条,显卡,硬盘,光驱,都拔了下来,单主板插上电源,用镊子短接power键,cpu风扇不转。。。电源风扇也不转。。。

初步判断电脑不供电。。。

网友:
你用代换法,换个好的电源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