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A3开机进步了系统,死机在进系统的那一步

楼主(2014-05-20):
宏基ZA3开机进步了系统,死机在进系统的那一步,求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一下进安全模式可以进不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换个系统试试。如果不行就拆机加焊显卡。察察内存。

网友:
用测试软件测试硬盘和内存。还不行就最小化系统装系统看看是否死机,如果确定是板子引起的死机检查CPU和各大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