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B150显示器开机慢慢白屏直到全黑,请教各位大虾怎么维修!

楼主(2014-05-20):
三星S22B150,被水泡过,拆开烘干,期间未开机,烘干放了好几天后,开机一切正常,使用大约5个多月,现在出现如图的情况,驱动板换过故障依旧,白屏时有几道竖线在滚动,类似无信号连接提示那种框子左右动。请教各位专家,是不是屏坏了,还是屏电路或者屏芯片有问题?

先白,然后慢慢又黑。

网友A:
先看看排线有断线没有   在换一颗排线试试  如果还是不行刷一下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排线有断线没有   在换一颗排线试试  如果还是不行刷一下BIOS

排线换过一根了,驱动板也从一台相同型号的机器上换过来试过了,问题依旧,用手背接触屏芯片,感觉有点烫,不知道是不是幻觉。测量屏电路上LD1117AG ADA电压输入2.8,输出1.23,和好的同型号对比,电压正常。

网友A:
你有相同的机子没有 试一下屏  我之前修过一台是屏线接屏的那个地方垫了一点东西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有相同的机子没有 试一下屏  我之前修过一台是屏线接屏的那个地方垫了一点东西就好了

有相同的,驱动板对调过了,确认是屏的问题,看上去像屏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相同的,驱动板对调过了,确认是屏的问题,看上去像屏芯片的问题

不一定   有一些是排线没插好  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屏坏了
把屏拆开,找到vgh电压飞线

网友:
这情况还没见过呢、、真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网友:
先刷程序,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线换过一根了,驱动板也从一台相同型号的机器上换过来试过了,问题依旧,用手背接触屏芯片,感觉有点烫 ...

逻辑板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