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SUS M2N68 PLUS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4-05-20):
主板接到时别人说是无复位,按无复位维修流程先查供电,再测量时钟、最后查电源好信号。
直接装假负载上电测量内存供电1.8V正常。

桥供电1.5V正常。

CPU供电1.3V正常

总线供电1.2V正常。

测量PCI插槽B16时钟信号为0V

电测量总线电源好信号为1.49V比正常值3.3V低。

直接更换上拉8.2K排阻,再上电测量电压为3.3V正常。

装上CPU再上电诊断卡复位灯一闪即灭,并且跑码。

ASUS NV掉维修详细分析请进入迅维学员支持版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徐总,这个总线是南桥发给CPU的吗?

总线供电正常后,经过电路转换转换成HT_VLD给南桥(单桥),南桥收到此条件后,产生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8.2K的电阻连接到B16时钟点嘛

应该不是吧!这个是上拉电阻(上拉作用),这个信号肯定是总线供电经过三极管或者门电路、比较器(运放)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台式机板子 没有图纸 ,sw跳线脚只有0.9V怎么解决

开关脚只有0.9V,正常应该3V或者5V吧,跑电路吧!一般有个上拉电阻(5VSB或者3VSB经过上拉电阻供给开关针的)   只做参考。

网友:
总线供电的好信号是不是北桥的好信号?    台式机的好信号都分哪些啊   有谁能告诉下小弟  小弟将感激不尽

网友(2014-07-02):
厉害!

网友(2014-05-22):
九公主?是个妹妹吗?饼哥

网友:
九公主,你个x人。哈哈哈化成灰我们都会记得你。

网友D:
这个总线电源好 你是怎么知道在那个位置测量的呢

网友B:
那个8.2K的电阻连接到B16时钟点嘛

网友A:
徐总,这个总线是南桥发给CPU的吗?

网友C:
修台式机板子 没有图纸 ,sw跳线脚只有0.9V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修板好像小菜一碟一样,好技术。

网友E:
请教下总线测试点怎么找?

网友:
应该徐老师吧?是HT_VLD出问题了?

网友:
总线供电正常后,经过电路转换转换成HT_VLD给南桥(单桥),南桥收到此条件后,产生时钟、复位、CPU PG。

单桥:产生CPU_RST#和CPU_PWROK给CPU,CPU具备VCORE、CLK、CPU_RST#、CPU_PWROK正常后产生第一个条件ADS#开始寻址。

双桥:南桥产生HT_MCP_RST#和HT_MCP_PWRGD给北桥,北桥具备VCC、CLK、HT_MCP_RST#、HT_MCP_PWRGD正常后产生HT_CPU_RESET#和HT_CPU_PWRGD给CPU,CPU具备VCORE、CLK、HT_CPU_RESET#、HT_CPU_PWRGD正常后产生第一个条件ADS#开始寻址。

网友(点评):
不错,不错,实地就是不一样,不过一下子发这么多评论有混分的嫌疑,哈哈

网友F:
总线好信号不会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总线电源好 你是怎么知道在那个位置测量的呢

1.经验2.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总线好信号不会测量

图纸上搜HT_VLD,找相连的元器件,之后在主板上找到相连的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总线好信号不会测量

测量相连的元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总线测试点怎么找?

好像是讯维实地的徐总吧!

网友(2015-08-01):
引用 网友D:
这个总线电源好 你是怎么知道在那个位置测量的呢

没听徐总讲课是不是,桥附近两个三极管和882处测量,第一个三极管的B级是总线供电。高低高,上拉3.3V 变成HT_VLD供电。徐总讲得多透彻,你竟然不知道。。

网友:
请问下这边的电源好信号是指atx那边的吗

网友(2015-11-12):
这个总线电源好信号在桥旁边,也是两个三极管转换来的?

网友(2015-12-17):
总线供电的好信号是不是北桥的好信号

网友:
这个电源好信号是CPU电源管理经过一系列转换上啦过来的吗

网友:
总线电源好信号 是指的CPU供电IC的PG吗 ?    本人是小白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