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转载:关于远程视频监控无法访问的故障排查

楼主(2014-05-20):
工程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远程监控调试好后,当时可以远程连接,过几天就无法连接了。首先确定你的监控服务端是固定IP的,还是动态IP。固定IP就是你到电信或者联通申请的IP是不会变化的,这种服务一般使用价格都比较贵,很少有客户会使用。动态IP就是ADSL拨号上网,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宽带拨号上网,这种IP每次拨号连接,IP都是变化的,动态IP需要申请动态域名服务,动态域名服务知名的有花生壳和3322,两家域名服务商,都有提供免费动态域名服务,域名稳定性都不错,个人比较喜欢用3322的,两家域名服务都有免费版和收费版,服务版的稳定性要好,两种付费版的区别在于二级域名的多少,3322提供的二级域名比较多,而花生壳提供的少,这里建议大家使用收费版的,稳定性要强很多,省去很多售后的麻烦。

  排查方法,首先确定你路由器的端口映射设置正确,动态域名转发设置都正确,没有被客户做过变动。在这里排查我们需要用的一个ping命令,首先ping一下你的动态域名解析是否正常,ping命令使用方法,电脑桌面左下角的开始—运行—输入cmd—确定,跳出命令输入框,piing域名+端口。注意ping命令和域名之间要加一个空格键。这里我们以某论坛域名为例,可以看到域名解析是正常的,有返回TTL。如图:

域名解析不成功,没有返回TTL,如图:

首先我们分析域名解析正常的原因,在IE浏览器输入你的动态域名地址加端口,如果使用的是80端口,则直接输入动态域名即可,使用的是其它端口需要域名后面加端口访问,这里以81端口为例,http://xxx.xxxx.org:81,在输入域名前,请先设置好你的IE浏览器Activex插件,设置方法为,打开IE浏览器,选择“工具”菜单-->“Internet选项”-->“安全”标签,然后选择“自定义级别”,将“Activex控件和插件”中“下载已签名的Activex控件”、“运行Activex控件”等设置为“启用”,点击确定后,请重新启动IE浏览器。IE设置完成后我们就可以输入域名访问看一下,如成功访问会提示你安装控件,安装完控件后就可以正常打开远程监控画面。如果无法连接,我们就需要通过IP访问试一下,方法http://IP地址:81,这里指的IP就是我们图1中ping命令得到的监控服务器的外网IP地址。得到两种情况,一种外网IP可以正常连接,就是你的动态域名服务商那里出了问题,咨询他们帮助你解决。一种是外网IP无法连接,继续往下排查。

  其次我们来分析下域名不能ping通和通过外网IP也无法连接的原因,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到监控录像机所在的内网来排查。排查方法,在监控录像机里同一路由器下的同一网段内的一台电脑,ping监控录像机的内网IP地址,如监控录像机内网IP为192.168.1.2,就用我们前面所讲到的ping命令来ping这个IP地址,看看有无返回TTL。可以ping通,请检查你录像机或路由器的动态域名设置和端口映射是否正确。如ping不通,请检查你的录像机或电脑能否联网,两台主机是否设置在同一网段内,是否在同一个路由器下,是否在同一个交换机下。内网是否有其它电脑中病毒,产生内网IP冲突,建议每台电脑都安装杀毒软件。

  通过以上方法基本能够排查清楚,以我的经验来说,监控主机最好是指定内网IP的,不要自动获取IP。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路由器和录像机恢复到初始化,重新设置一遍端口映射和域名解析。以上方法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就要考虑更换路由器和录像机测试了。(文/千家)

网友:
这个没搞过、、、、、、

网友:
这个没搞过!需要积累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