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8sm-s2l点不亮档代码C1,求助

楼主(2014-05-20):
技嘉m68sm-s2l点不亮档代码C1,NV的芯片组,CPU和内存都换过,跑C1应该是内存不过,量测负载供电 主供电 SPD供电 基准电压 SMBDATA SMBCLK都正常,还有个现象,开机5秒钟掉电,不插12v不掉电,量测mos管DS 没有被击穿,不知道跟CPU座子有关没?求大神指导

网友A:
cpu供电部分比较可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部分比较可疑

VCORE供电1.3V也正常

网友:
应该没有的吧,

网友:
VREF和VTT这两个电压查了没?数据线和地址线打下值,也不知道值正常是多少,还没学

网友:
压桥试一下 NV的很多虚焊的

网友:
跑C1是没检测到内存。所以5秒钟掉电正常。。不上CPU就不会跑马。这样就不会掉电。也正常。。所以你试试压北桥或CPU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