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5010 i5处理器 开机8声报警

楼主(2014-05-20):
今天接了一台8声报警N5010 弄了下显卡 弄好

网友:
显卡屏线,通病

网友:
8声  检查屏线 和屏幕吧

网友:
此机目前只见过显卡报警的,没见有其它报警的

网友:
報警batterry BIOS完成

网友:
CMOS的电池没电也会老是这样DDDDDDD的响。

网友:
遇到过显卡问题

网友:
8声是屏和屏线,7声是显卡

网友:
楼上说的没这么肯定的,8声报警加焊显卡修复的路过

网友:
修过显卡问题

网友:
DELL这样的设计也不错啊。。可以参考解决故障不错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参考了   还没接触到8声的

网友:
这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