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5本怪毛病

楼主(2014-05-20):
     同事的戴尔5525本子 原来是开机进系统接近10分钟自动关机关机后马上按开机键还可以开机,以为是主板的问题就换了个新板 ,换完新板重装系统WIN764位这回是开机后6分多钟100%自动关机,按开机键还可以开机,散热器风扇都换了用鲁大师检测温度正常,机器上的接口都拔了单板开机进系统还是6分多钟100%自动关机,电源适配器也换了,用稳压电源供电还是一样,用系统U盘进PE系统开机2天也不关机,手里没有U,硬盘,内存无法替换找故障,板子是换的新的,请教各位高手给点思路。感谢!!!!!

网友:
你测试的时候能不能测到显卡温度,  我记得好多本子换过板后显卡温度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