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435 不过内存

楼主(2014-05-20):
有内存  没内存 都是跑到  0.7慢慢升
  这机子  有大电容   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网友:
先干掉大电容再说啊

网友:
看看是什么时候的机子,大电容用过三年才容易出问题,如果没够三年且手下留情。。。

网友:
BIOS 北桥的问题

网友:
先放点,刷新BIOS,大电容不稳定的很多

网友:
你这机子没有跑码,按照不跑码的思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