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下今天的笔记本维修记录

楼主(2014-05-20):
笔记本型号        故障机现象        维修部位
联想E430C        不开机,待机0.41        公共点B+短路,掌托右边的一个电容短路
hp4416S        不亮,电流在1.5A左右 用示波器测SPD波形跳动,无明显跑马迹象        加焊北桥 亮机
hpG4 r12 主板AMD 独显        电流1.6A 内存有明显两段波,按下开关能关机,外接和内屏不显        屏供电Q1不导通,补上电阻R24 OK
Y460ATI显卡的机器        不触发,RCT电路问题,测JP点电压低         去RCT延时电容OK

网友:
学习中。顶了

edisong -5 严禁灌水

网友:
哇塞楼主真是厉害,一天修这么多台,佩服

网友:
这太凶残了。好轻松的感觉啊。

网友:
楼主是来显摆的吧,一句话带过。。说了和没说有什么区别

网友:
恩 对头,

edisong -5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呵这算是通病么

网友:
我的机有这么好修就好了

网友:
Y430电流到0.9反复重启,换南桥现在变成关机重启,bios刷了,WAKE正常,EC还没换,给点意见

网友:
楼主牛B!请问楼主:HP G4没有屏供电,会引起外屏不显不理解(引起内屏不显)????给个解释!!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不走弯路

网友:
敢问楼主今天人民币多少?

网友:
楼主是来介绍通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