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进水,换显卡,北桥联想B465C维修

楼主(2014-05-20):
接到一台联想B465C,客户说开不了机,报价后放修(真没想到这是一次淌血淌汗的维修)拆机后发现显卡被加焊过了,开机能开但电流很小只有0.15A,再把显卡加焊油加焊一次感觉一点变化也没有,B465C,CPU北桥都是AMD,而显卡是ATI216-0774009,凭经验感觉AMD216-0674026坏的多,加焊一下北桥,恩,好想有点变化有一次居然开机电流到1A多,好,看来是它问题,直接拆掉重植,该板显卡和北桥下都是四角打胶但用基地F26010分钟就取好了,用烙铁把四个角的白胶去掉重植,BGA好后开机,擦一个德行没好啊。看他的板没有明显进水痕迹,但在中下有一个电阻两边锈了刮开量有阻但这肯定是有进水气的地方,不好搞拉,虽然不赚大钱修电脑的都是忙吧,事多杂就不想再浪费时间了进桥也要花钱最后图方便给客户报价换板,那知进的板没用到一个月就坏了发过去保两个月才回,回上给人装好没用到一个月又坏了,找上家保态度不好时间久,让客户出钱实在是做不出来,先看下一下买的板有时电流能上就能亮,不能上到1.8A就掉回1A以下不能亮,拆掉显卡一看显卡本身比较老态了板下面有一个点掉了,把点补上,进了一片新显卡AMD216-0809024这显卡与ATI的216-0774009在B465C可直接代换成功,这个板放着等显卡,又拿出了老板开修,修之前想确定一下故障把显卡,北桥都拆了,待机5V,3.3V,1.1V都正常,先把图放上来明天再接着发!

补充内容 (2014-5-21 10:37):
我晕了各位兄弟,昨天要吃饭没发完呢,这个板其实拆了北桥显卡也是可以开机的,除待机电压外,北桥的1V,内存的1.5V,显卡的1.1都可以出来,这时能开我就装上一北桥注意PL17的阻值正常17欧小了不能出1V。

网友:
楼主意志力值得佩服

网友:
楼主可有耐性了。精神可嘉。分析和西路够果断。

网友:
楼主思路好!够耐心!

网友:
这个机器修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