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P64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4-05-20):
接到一台神州HP640本本,开机无显示。直接拆机裸板再测,电流经过跳变后在1.11A时稳定了,这时键盘大小写和小键盘都可以正常开关了。还可以按CTRL+ALT+DEL重启电脑。测屏的条件,+3VLCD_CON为0V,BLON_CON为0V,VADJ1为3.3V。+3VLCD_CON经过一大堆的场管和三级管最终由DISP_ON来控制,DISP_ON也为0V,DISP_ON是直接由U22显卡控制的……………………。经过查图纸跑了所有有关屏的各信号,依次把显卡,北桥,EC都换了,问题还是一样,无屏供电,无背光开启信号,亮度调节为3.3V。EC是KB3926..无思路了,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看呀????????????

网友:
有片类似的。。料板。。有需要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