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F 跑2.1A不亮是显卡坏了吗?

楼主(2014-05-20):
有个ASUS K40AF 开机电流1。3 1。5 1。8 2。1 A  电流像正常就是不亮,外接也不亮,去内存电流停到1。8,去显卡到北桥电容电流停到2A, 安CTRL+ALT+DEL 电流有变化,说明能重启,这个本通病是北桥,北桥已被焊过, 北桥和显卡我都加焊了下,故障已旧,BIOS重写一样,是显卡坏了吗?

网友:
这个机器好象要2.5A亮机

网友:
楼主外接试了没有呀有可以外显已经显了

网友:
2楼说的没错,2.5-3A左右才有显示的。先加热桥看看,不行加焊桥(显卡)。,

网友:
楼主解决后分享下维修过程及经验!

网友:
焊一个外接都试过,不行, 显卡和北桥都焊过了,CPU 内存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现在分不清是换北桥还是显卡,北桥是这个本的通病,但现在这个像过内存了,    两个都换了话,就挣不到一分钱了,,,,,

网友:
显卡和桥都是个含家产

网友:
我估计是楼主没加焊好, 多搞加焊1-2次吧

网友:
把显卡从新植一下

网友:
北桥和显卡都是通病,咋也遇到过!

网友:
加焊下显卡和桥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还是大  桥也坏的挺多

网友:
我作测试卡试了下,不认,两个都加焊过,一样,能重启,分不清了,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加热一下显卡试试 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一下显卡试试 不行就刷个BIOS

,两个都加焊过,一样,

网友:
可能性很大

网友:
什么可能性大?有什么明显的方法吗?

网友:
外接显示吗?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坏.

网友:
不显的,这个安 A LT  CTRL DEL   电流能变化 的,说明过内存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