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邵阳e290g

楼主(2014-05-20):
我拿到被修过了 待机有35v 不触发  按开关就关闭35v 换过35v芯片了另个师傅  这是因为hwpg没起来所以关闭。找到问题就好  找到hwpg的上拉 这里来了 测g只有4.几v 按道理4.几也该导通了撒。15这里不正常又查 输出端只有4v  10那只有5v  看升压电容一端有波一端没得 就换了这两管子  以为好了 测电压还是一样  15后面,短路了 这里来要挨到断开  后面还有好多  另个师傅比我有经验 说应该不是后面短路 因为有个1m电阻 后面电路几乎都是连得1m电阻 就算短了也不会拉这么低 喊我全部断开 来飞线  但是我还是觉得 后面转换电路有短的 看过我之前的帖子的朋友应该晓得。我就断呀 断了飞功夫不负有心人 当断开 这里电压起来了有8.几\(^o^)/  哎问题找到了一侧 q27短了 拆了换一个 触发亮机  飞了好多线 割了板 现在又来补齐 郁闷呀 不过长经验了高手勿喷

LENOVO E680_E680A_E290_E290G_Quanta LE4.pdf

网友A:
你这语言描述也累人了吧,不过还是看懂了。下回弄的转业点

网友:
我不够专业,没看懂,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语言描述也累人了吧,不过还是看懂了。下回弄的转业点

呵呵 就算感觉打字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