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ed5 插硬盘0.16掉电 不装硬盘能开机进pe

楼主(2014-05-20):
如图 测得硬盘5V供电r157电阻去掉后可以正常开机 R157装上 开机0.16A掉电 示波器测得系统供电没有杂波 硬盘口5V供电电容全换过对地475 5valw供电滤波电容全换过 故障依旧 桥也换了一个 还是老样子 并且掉电测得+5V没有明显下拉 求大神支招

网友A:
那你怎么不查查是不是硬盘本身的问题了?换个硬盘试试就知道了,如果是硬盘本身的电路问题导致的也可能

网友:
是SATA借口还是IDE 的,  建议换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怎么不查查是不是硬盘本身的问题了?换个硬盘试试就知道了,如果是硬盘本身的电路问题导致的也可能

换过硬盘了 确定不是供电问题 到南桥的耦合电容随便去掉俩个都能亮机  都装上 0.16A掉电 求大神支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怎么不查查是不是硬盘本身的问题了?换个硬盘试试就知道了,如果是硬盘本身的电路问题导致的也可能

换过硬盘了sata  确定不是供电问题 到南桥的耦合电容随便去掉俩个都能亮机  都装上 0.16A掉电 求大神支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过硬盘了sata  确定不是供电问题 到南桥的耦合电容随便去掉俩个都能亮机  都装上 0.16A掉电 求大神支招

呃。。。这个难说,担心是南桥。。。我前天还碰到一台DELL的1200集显,开始就怀疑南桥了,因为触发到0。047掉电,拆开后点了南桥的32768晶振就亮了,以为好了呢,后面不想动桥就叫EC的32768帮忙,因为我晶振是换过的,帮忙后不用金属戳了,可以自己亮机,可是偏偏还不认硬盘啊,死活不认,最后还是要回到桥,唉。。。价格报不上去客户都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这个难说,担心是南桥。。。我前天还碰到一台DELL的1200集显,开始就怀疑南桥了,因为触发到0。0 ...

我这个换过南桥了

网友:
仔细看看南桥背面有没有掉件儿,尤其是电感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