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4-05-20):
一台 DELL N4110的独显主板有待机3.3V,无5V,按开关不能触发,先查公共点电压20V正常,再查EC的工作条件,74脚AVCC有3.3V,13脚CLK_33M_KBC应该是南桥发给EC的时钟(我没搞错吧)用万用表测量只有0.18的电压,阻值103欧,用示波器测量没有波形,112脚的AC_PRESENT应该是复位(没错吧)测量没有电压,阻值57欧;查到这里再查待机的电源管理芯片RT8206 6脚VIN 20V,3脚VCC 5V,7脚LDO 5V,1脚REF 2.0V,17和19脚都有4.5V左右的电压,24脚8.3V,14脚ON1没有电压,阻值102欧,27脚ON2有5V电压,各位高手分析下认为是EC的问题大些还是RT8206问题大些?

网友:
这台机按开关后面的电路真看不明白,以前碰到的都是经过一两个元件直接到EC的,这块板子有点不一样,哪们给我解释下为谢

网友:
期待高手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