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va1948a

楼主(2014-05-20):
va1948a 背光不亮   由于我没修过led的不知道怎么弄啊
led没问题  测过了
背光电路不知道怎么弄啊  led接口哪里有电压   一闪就没了   求解决

网友:
LED啊 修过两次  不是太专业 不好说

网友A:
问过客户是怎么坏的了吗?是不是进水了?灯条短路高压板会保护的!
你怎么测试led没问题的?把屏拆开量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过客户是怎么坏的了吗?是不是进水了?灯条短路高压板会保护的!
你怎么测试led没问题的?把屏拆开量的 ...

是啊   我之前修的是lcd的  led的供电有   因为不懂  量得的结果供电口 6  6   24  24   6   6  v的不知道没接地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   我之前修的是lcd的  led的供电有   因为不懂  量得的结果供电口 6  6   24  24   6   6  v的不知 ...

你不插led灯量一下电压呢!  琢磨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插led灯量一下电压呢!  琢磨琢磨!

一样   电压没下降

网友:
怎么没人    高手在哪

网友:
没弄过还真不知道、、

网友:
接用通用高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检测高压啊,或者外接高压体来试试

电源测过了  没问题   led灯条供电为6   6   24   24    6   6   v   不知道这样的数值对不    led试过了    会亮    就郁闷哪里坏了

网友:
没弄过LED的。。。真不知道啊

网友:
那个现在好了    我就拆出来出来   没有升压条   就那样放着   偶尔试了一下  就这样好了     很奇怪

网友:
优派的VA1948a,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