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ENQ G2000WD显示器高压板更换的问题

楼主(2014-05-20):
故障说明:
      开机屏闪,能正常显示“无信号输入”字样,但有竖条(刚拿来时是只显示上半部分,两秒后黑屏)。
      输入信号后闪烁,能看到部分显示内容。
考虑是高压板问题,由于本小白为初学,还不懂深入检修,只希望能换一块高压板代用,但原板上没有标明接线定义,板接口为14针口,接入驱动板为10针,实际使用9针。在此,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恳请赐教!

网友A:
明基的加焊线圈应该可以解决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基的加焊线圈应该可以解决故障

如何加焊线圈?加焊哪一个线圈呢?谢谢回复!

网友C:
把板子上的那个黄色的保险拆掉,焊一根线接高压板正电《这供电是不是20多伏的呀》,地线你该会找吧?
然后把那个棕色和黑色的线接高压板上的触发和白平衡!要是不亮或一直亮就把这两根线交换一下!
看懂了吗???

网友:
你手里要是有别的灯管外接一下接信号看看会灭不!
或者上电显示器开机就把按键板拔掉!看看灯会不会灭掉!

网友C:
看了一会儿你的板子,上边的高压包附近颜色都变了!会不会那个高压包的问题呀?外接灯管试试更直接,看看有没有灯不亮或亮一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板子上的那个黄色的保险拆掉,焊一根线接高压板正电《这供电是不是20多伏的呀》,地线你该会找吧?
然后 ...

保险拆掉后焊线这一点不太明白,地线我已经确认好,现在只是电源线不知道如何确认,据你所述,应该黑色和棕色就是开关或亮度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会儿你的板子,上边的高压包附近颜色都变了!会不会那个高压包的问题呀?外接灯管试试更直接,看看有 ...

确实有一小块位置颜色变了,我现在的意思就是想把整块板换了,只是接口定义搞不清楚,不知怎么跳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何加焊线圈?加焊哪一个线圈呢?谢谢回复!

我修到过的是高压板的两个线圈加焊,你看看有没有虚焊 能看出明显的有裂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过的是高压板的两个线圈加焊,你看看有没有虚焊 能看出明显的有裂纹的

睡觉了,还有不知道你说的闪屏是怎样的,是一闪就黑掉了还是一直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睡觉了,还有不知道你说的闪屏是怎样的,是一闪就黑掉了还是一直闪

谢谢!闪屏是一直闪!
线圈位置没虚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险拆掉后焊线这一点不太明白,地线我已经确认好,现在只是电源线不知道如何确认,据你所述,应该黑色和 ...

把板子上的那个黄色的保险拆掉,焊一根线接高压板正电!
你看不懂吗?断开保险有好处,1.给电源部分降低负载。
                            2.还可以排除一下高压板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板子上的那个黄色的保险拆掉,焊一根线接高压板正电!
你看不懂吗?断开保险有好处,1.给电源部分降低 ...

他说的是这条,断掉电就不会通往原来的高压板了,拆掉后把你要改的高压板线接过去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板子上的那个黄色的保险拆掉,焊一根线接高压板正电!
你看不懂吗?断开保险有好处,1.给电源部分降低 ...

唉!研究了大半天了,晕头转向,天亮再来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是这条,断掉电就不会通往原来的高压板了,拆掉后把你要改的高压板线接过去就OK

哦,这个终于明白了,是叫我从这里飞线到新换的高压板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这个终于明白了,是叫我从这里飞线到新换的高压板上去!

要先断开他,然后量一下电压是多少。看你的高压板耐不耐得住

网友D:
我晕,不就是改个通用高压板的事吗?先拆到原板子上面的两个高压包,还有点插口之类的东西,给通用高压板腾出安放的空间(也是去掉耗电的原件,免得通用不够电,不用去掉楼上讲的保险了),然后原板子上的高压包前面随便选个电容两端引火线零线到通用的高压板上面去,给通用高压板供电,然后通用高压板上面的开机针和adj,接到开始楼主自己量的那两个开关和亮度调节adj脚上面去(不亮就互相换下两条线,有些板子不接adj的话会闪,比如beng的显示器就是喜欢这样,一般的板子就接个开机就好了,这两个点一般都是直接跑线到高压区的,基本没电压,很好找),装好了,上机烤机装机,收钱,我都是这样干的,没见返修,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闪屏是一直闪!
线圈位置没虚焊!

怎么个闪法?描述一下或拍两张照片让我们看看!

网友C:
是不是反复重启,显示器自己关了又开?一般要是这现象换按键就好!先别改高压板!
接信号后开机把按键板拔掉还闪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反复重启,显示器自己关了又开?一般要是这现象换按键就好!先别改高压板!
接信号后开机把按键板拔 ...

不是反复重启,显示器灯是正常的亮,待机正常显黄色。
已确认是高压板了,我改好之后再来发贴回复,谢谢你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晕,不就是改个通用高压板的事吗?先拆到原板子上面的两个高压包,还有点插口之类的东西,给通用高压板腾 ...

非常感谢,我会按你们的方法去改板的,希望成功!一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会按你们的方法去改板的,希望成功!一会见!

非常遗憾,换了高压板问题依旧,能显示LOGO但不太清楚,有竖条线,插入显示信号时就闪烁,只能显示一小部分内容,难道不是高压板问题,而是驱动板????

网友:
多看看,亮度开关和亮度控制一般是单脚位,而且在一块的

网友B:
非常感谢各位的鼎力相助,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此次维修的意义不单止是修好这台机器,更可喜的是在各位的热心帮助下我学到了更多之前不懂的东西,再次感谢!!

网友:
怎么改的,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晕,不就是改个通用高压板的事吗?先拆到原板子上面的两个高压包,还有点插口之类的东西,给通用高压板腾 ...

您说的挺简单的!那得先确定就是高压板坏,要不是它坏岂不错杀无辜了?再想原回去都费劲吧?弄不好又白搭个高压板!灯坏了不也会有干扰线亮一下就灭吗?
再说了我就喜欢把原来的高压板修好!感觉比别人厉害,有成就感!我要是换个费板子上拆下来的高压包或MOS管就好了是不是比你的成本低呢?呵呵!
客户都会看你加了一块东西拆了它好多“原厂件”!
还有你都改高压板了为什么不把原来12V高压部分的元件断开呢?不是增加电源负载吗!那个师傅教的呀?呵呵!
有时候应该就是灯管老化导致的故障,换了高压板有的真就不灭了!但是没去跟!过一阵子又坏了!
我都接过不少这样的活了,不过我遇到的几个都是改了高压板但原来的高压板没动!我把等换掉再插回原高压板也没问题了!呵呵!我收了一个换灯钱还捞了一块高压板!我说的可都是真事儿,都碰到老些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各位的鼎力相助,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此次维修的意义不单止是修好这台机器,更可喜的是在各位的热心 ...

呵呵,怎么顺利解决的?说说!真好啦?上边不还说“非常遗憾,换了高压板问题依旧,能显示LOGO但不太清楚,有竖条线,插入显示信号时就闪烁,只能显示一小部分内容,难道不是高压板问题,而是驱动板????”
屏摔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怎么顺利解决的?说说!真好啦?上边不还说“非常遗憾,换了高压板问题依旧,能显示LOGO但不太清楚 ...

这个问题呀,说来就有点闹笑话了!
      换了高压板看问题依旧时我才把思路放到驱动板上,还折腾了大半天,最后没法想了才把屏线拆下来,两头用橡皮檫檫干净了,然后装上,竟然就这样好了,试机5小时没问题,然后打电话客户,收钱!150大洋。
      唉!自己闹了个大笑话呀!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们,你们的回复让我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这个板可以修吧,,好像是用5706的,比较坏得过。。

网友:
5707可以代换看看中间的电容坏没坏!虚焊的补补焊!

网友D:
楼主啊,本来我第一眼看到你写的,我就感觉是屏线问题了,本来讲写出来告诉你滴,但是想你也是同行,也是修这个的,应该排除了这个问题了滴,应该也有灯管测试器来测试灯管的了,哪晓得你直接判断错误,晕死
还有楼上老鹰826399453 ,修显示器,排除是否高压坏好简单的啊,直接灯管测试器或者通用板点下就知道了,只要是修液晶的同行,应该都懂的吧,还有你讲你修好原板高压的问题,我也有修过啊,有时候修好了,有时候直接把人家好的灯管都给干坏克了,后面都是直接换修好的都没事情出,而且你只是修好的话,给顾客看到了,你喊不起价格的,顾客会讲你又没换什么东西,凭什么收个80元100元的,到是怀疑你到底修没修过了,除非顾客没看到,这样的顾客遇到不少了。你换了东西了,他到没讲法了,而且也快,人家也喜欢,有时候一下修不好,还给顾客讲技术不行。
至于讲断开原件,貌似只要断开耗电的高压包和芯片之类的大件就可以了,不用全部干下来,电容都干的话,费时间不算,也没必要,重没出问题,至于1年半载之后电源板功率不够了,到时候生意不是又来了嘛,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本来我第一眼看到你写的,我就感觉是屏线问题了,本来讲写出来告诉你滴,但是想你也是同 ...

学习了,我是同行,但不是专业修显示器的,所以走了很多弯路,吃一堑长一智吧,这次的经历的确让我学到了许多,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