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示英文的意思

楼主(2014-05-20):
(图片)

网友:
电池电量低哑,按F1就可以启动了呀

网友A:
LZ不是做维修的吧   刚注册的号

网友B:
battery是电池的意思!
low是低的意思!
就是cmos 电池电压低!
press是按的意思!
就是让你按F1开始!
哥们慢慢来!修电脑得懂点“老英”!要不“不好玩!”

网友:
换个电池  在看看

网友C:
CMOS电池电量低,叫你接入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电池电量低,叫你接入220V

恐怕220V还是低了点,应该是380V动力电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battery是电池的意思!
low是低的意思!
就是cmos 电池电压低!

呵呵, 我就是读书不好, 你还叫我学英文啊,还是很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不是做维修的吧   刚注册的号

我是新人,刚注册不久

网友:
电池电压低于3V,更换cmos电池。

网友(点评):
CMOS电池本来就是3V啊,电池电压应该在2.5V一下。

网友:
cmos电池电压太低,最好更换电池,按F1健可以继续启动系统。如果不换电池下次启动时还会提示。

网友:
CMOS电池电量低,更换主板上的电池。按F1重置COMS设置后可以使用

网友:
楼主可以百度翻译一下啊。这也来问,浪费容量。

网友D:
哥们你这灌水是不是太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不是做维修的吧   刚注册的号

哎呀  就是刚注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这灌水是不是太明显了。。

不是灌水 好吧, 我是新淫

网友:
电池电压过低。

网友:
按提示 按键就对了

网友:
楼主刚入门,慢慢来,

网友:
CMOS电池电量低,换一个电池

网友E:
CMOS电池电量低,换电池吧

网友:
你去百度下这两个英文的意思不就可以知道了。哈哈。。

网友:
换个电池 然后设置 保存并推出 偶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CMOS电池电量低,换电池吧
谢谢,换了 好了

网友:
换个电池或是把电池座刮一下看看

网友:
CMOS 什么意思 新手

网友:
可以换电池了

网友:
楼主是来赚分的吧?

网友:
CMOS电池电量低, 量下CMOS电压是否正常啊。

网友:
额,这个可以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