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是如何参与开机的?

楼主(2014-05-20):
无论是广达还是纬创等等时序里,都没有关于BIOS的影子,但BIOS的问题却影响了许多,不触发、开机不显、掉电等等,那么BIOS(包括南桥BIOS和EC BIOS)是如何参与开机的,或者说关于他的资料哪里有,一般书上对BIOS的资料太少了,求高手指教。先谢了。

网友A:
BIOS有四个作用:开机上电 系统启动自检 BIOS中断服务 CMOS参数设置。 理论上来说是把BIOS定义为输入输出控制系统,也就是用BIOS里面的程序去定义EC的GPIO引脚,定义这些引脚是输入的还是输出的,其实就是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了又CPU软启动,软启动就是说CPU发出一个指令去往BIOS读取POST自检程序,当然中间经过几条总线。。。。。。。唉 没有了。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
二楼一气呵成,说得很多,简单点说bios就是ceo,下达指令,按规则进行。。指令出错了,当然会造成各种问题

网友:
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是一段程序,类似于最底层的操作系统
我们常说的BIOS,其实是指那个ROM芯片。
这个芯片里可以保存BIOS和EC ROM(EC的程序)
跑码依靠的是BIOS,开机依靠的是EC ROM(大多数EC没有程序是不能工作的,也就是不能开机了)
如果你的板只有一个ROM芯片那么这个芯片一般同时保存BIOS和EC ROM,所以不开机跟它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有四个作用:开机上电 系统启动自检 BIOS中断服务 CMOS参数设置。 理论上来说是把BIOS定义为输入输出控 ...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刷BIOS呢,你的意思是说在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才考虑BIOS,还是什么???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刷BIOS呢,你的意思是说在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才考虑BIOS,还是什么 ...

我说的再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会,CPU会发出帧周期经过前端总线到北桥—PCLE总线到南桥—LPC总线到EC BIOS 然后在原路返回。这是软启动的过程,也就是说在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情况下,机器不能正常开机需要刷BIOS排除,又因为如果BIOS参与触发而机器不能触发也需要刷BIOS排除。总之问题是死的,理论也是死的,都需要你灵活应用。。。。。我知道的这些都是看月饼老师的教程才懂得的,所有你可以多问问月饼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刷BIOS呢,你的意思是说在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才考虑BIOS,还是什么 ...

不触发,上电不显示,上电不跑码,触发四秒掉电。等等。。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BIOS坏的很多,一般不触发,不开机,3/5正常的情况下,先软件后硬件,先干个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