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装系统到最后进桌面正常启动那里就不能动了

楼主(2014-05-20):
DELL N5110 装系统到最后进桌面正常启动那里就不能动了,BIOS里的硬盘格式我改了也一下,改ATA还会蓝屏,是什么问题,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吗?

装纯净XP系统OK,你懂得,没驱动

网友:
是不是显卡驱动卸掉不就知道了。
另外按一下任务管理器的组合键看看,搞不好是日期没设置正常豆油份

网友:
刷个BIOS应该能好,不然就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