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高人指教

楼主(2014-05-21):
网上买的COM转TTL板子。根据网上说的。把板子上的RX.TX。地分别和硬盘连接。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后显示的全是乱码。COM口用的是主板自己带的。比特率96000.数据位什么的全是默认。。把硬盘RX.TX线对调下。点发送是没反应的。只有TX数字在动。RX一直是0。再对调下发送还是乱码。打开STCOMTOOL里面也显示乱码。点什么都没用。。。下面是实物图和电路图。是这个板子不能用么?还是一定要买USB转TTL输出的?

这个供电是外接5VUSB的。就是VCC那里

网友:
晕,这种头子还用去买啊,自己做一个就行了,当年我就是用MAX232加洞洞板做成的,不过光有线没啥用,没有工具根本修不了。那些命令输上去后,本来有坏道的硬盘结果变成不认盘了,坑爹啊

网友:
先看下接线,用的是不是对应的工具

网友:
COM转TTL     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罗工求解。。。。

网友:
买着纯粹浪费钱直接买个一鸣的编程器什么功能都有了。

网友:
直接买一个做好的指令线就好了
速度是9600,不是96000

网友:
那要100多块呢。。和这个不一样么?是9600发火按多了。。数据位8 奇偶效验无  停止位1....家里就一个台式硬盘和笔记本。台式硬故障SMART BAD。读盘速度慢。。笔记本那个用MHDD扫描就红绿块多也是读盘慢。能正常使用。根据店主说的短接板子上的TX和RX线用串口测试助手发送是正常是。接上硬盘就乱码。闷。。硬盘上发指令还有什么特别的么?主要是学习下?求科普..

网友:
觉得还是usb - ttl 用的方便一些

网友:
usb - ttl 好用吧,好象也就卖几元到十多元一个吧

网友:
3针gnd 接硬盘的gnd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