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主板内存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4-05-21):
     开机不跑码,内存供电0.5V,正常应该是1.8V的,开机过两分钟内存供电又有1.8V了,CPU有1.0V电压,还是不跑码    内存电压为行什么会廷迟出来,新手想不明白,谢谢

网友A:
查下造成延时的原因,是EN引起的还是还是本身芯片或场管引起的

网友B:
按时序来,1先把内存供电整治下,就那么些东东换掉。2还有仔细看看桥供电,加压桥看看。3再就是U电压1V应该是没跑的缘故。跑了自然会高至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造成延时的原因,是EN引起的还是还是本身芯片或场管引起的

是有电阻变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来,1先把内存供电整治下,就那么些东东换掉。2还有仔细看看桥供电,加压桥看看。3再就是U电压1V应该 ...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