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后就不能在起动

楼主(2014-05-21):
组装电脑,盈通主板,电脑第一次开机能正常开机,如果过一两分钟关机重启,电脑就会进入黑屏模式(主机工作,显示器没有信号)。求各位大神帮忙,小弟在这先谢了。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上诊断卡,测全板供电,查信号,刷bios一步一步来

网友A:
吹吹,拔拔,擦擦,插插,能解决大部分的电脑问题

网友(2014-08-13):
上诊断卡,检查内存和显卡

网友:
能解决大部分的电脑问题

网友:
诊断卡不能少啊

网友(2014-11-25):
说详细点,大家可以帮忙分析分析的。

网友:
VGA 线的问题吧?

网友:
先用诊断卡,看看什么代码?

网友:
不像主板问题,最多是一个硬件不怎么兼容的可能

网友(2015-02-06):
感觉显示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吹,拔拔,擦擦,插插,能解决大部分的电脑问题

说实在的 太有道理了。。。

网友:
应该检查一下显卡

网友(2015-03-18):
我觉得电源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需要听听能否进入系统,如果进入估计显卡问题。

网友:
电源先入手看看,在查主板!

网友:
其实还是主机电源的问题,我有一台机子也这样子

网友:
主板也是很有可能的哦!!!!

网友:
换晶振应该就可以。

网友:
我感觉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黑屏的时候,要确定主板是否有正常进系统了?可以听听有没有开机的声音,如果有开机声音,那就是显卡这一块的问题了,要是显卡快就是兼容不好,如果是集成显卡,就是内存问题!

网友(2015-08-18):
楼主明显不是修电脑的
电脑坏了 拿电脑店去修吧

网友(2016-01-28):
不能显示跑什么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