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电源维修记

楼主(2014-05-21):
一个游戏机12V电源,之前坏了无输出,换了场效管,电阻,光耦,其他零部件测试过没有坏,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输出只有0.3V,不知道怎么往下修啊,很无助啊。。。。。。

网友(点评):
输出保护稳压管如何,输出整流管需要检查

网友(点评):
检查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点评):
主滤波电容电压多少

网友:
可以参照这个电路基本原理

网友A:
可以参照下面的维修经验:电脑的ATX电源突然坏了,电脑不能启动。只好拆下来维修。

根据经验,知道是辅助电源部分有问题,查了些资料,开始动手修理。
给电源通电,测辅助电源输出,发现PS输出+5VSB电压不稳,低于正常的5V。检查整流管,无开路短路。
查高压振荡部分,开启电阻正常,拆下开关管,测量似乎正常。测量尖峰吸收电路,电阻220K与电容473并联部分,发现电容473击穿。换了电容后,输出+5VSB电压恢复正常。

网友:
检查一下431和光耦,图上很清楚。

网友:
场效管不对吧?应是开关管才对。线路板背面主芯片也看看。

网友:
换下光耦试下

网友:
市电250V,主滤波电容330V,光耦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照下面的维修经验:电脑的ATX电源突然坏了,电脑不能启动。只好拆下来维修。

根据经验,知道是辅 ...

谢谢提供图纸

网友:
难道是变压器坏了吗?基本上重要零件我都换了还是不行,输出电压很低,在0.34V-0.5V之间跳

网友:
我量了变压器次级输出也是0.2V左右,还是高压振荡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确认一下原来的是场管还是双极的管

网友:
这个电源的原件不多,就用笨办法,把原件足个检查一遍。

网友:
电压低,应该查反馈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