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LCD换154LED后屏暗

楼主(2014-05-21):
今天遇到一个154LCD机器换屏,由于没有154LCD直接给客户说换成LED的,拆机。换上屏和转接线。开机,屏暗。心凉半截。连续换了3条转接线,都是屏暗。于是只好自己改线。直接把高压19V飞线到屏上的LCDVDD,在把屏供电3.3V飞线到高压部分的开机。解决问题。

网友:
你这是发的什么贴?就是为了跟大家说说你改了个LED屏吗?

网友:
钱赚到了,可是没说明为什么暗屏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A:
就是呀,分享一下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呀,分享一下怎么修好的

一般LCD改LED 都会有转接线。是一整套完整的,但是由于有的机器或者是码片或者的高压转接跳的原因会照成屏暗的情况发生。这个时候就需要改线,由于LED的高压部分是做在屏上的所有不需要高压条来驱动灯管,但是需要的开启条件是一样的。一样的需要供电,开启,亮度调节和接地。如果是转接线的原因造成屏暗,而高压的条件是满足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飞线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