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为什么他们总是找你麻烦?

楼主(2014-05-21):
我经常看到很多同学 修复问题的时候大多会说到 我刷过BIOS什么的 我不清楚 他们为啥没事就刷bios?还有同学说进系统掉电他干了BIOS好了。请问在维修中需要判定哪些条件正常后就可以直奔bios 干翻它再说 不是说他是固化在芯片里的程序吗?本人纯小白 能列举一些您维修过程中一些实例吗?比如开机故障各路电压 时钟 复位均正常情况下问题依旧我直接干了BIOS。如果您干过BIOS不妨指点一下我。

网友:
那带看是什么情况,按故障判断的

网友:
这个不懂路过

网友:
寻址和自检过程中,bios都在参与。我也喜欢刷它。

网友:
我没有刷过  一直想刷  可是没有机会   一般就是直接换掉BOIS

网友(2014-09-21):
平白无故刷BIOS干嘛  那不好玩的

网友(2014-12-22):
BIOS升级可以解决BUG。还能提高性能,兼容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