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双敏UG7M-P V2,要不不启动,要不显示50

楼主(2014-05-21):
是不是I/O的问题,求助中

网友:
北桥虚焊通病

网友A(2014-12-20):
内存供电正常州吗?

网友(2015-06-24):
楼主,是不是跑CF50啊?

网友:
我也有这块板  跑CF50 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下啊  是哪里的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正常州吗?

上管和下管都有一个脚是6点多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