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屏 坏了

楼主(2014-05-21):
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亮  正常开机 开机结束后 几分钟就黑屏了  我该怎么查啊  菜鸟真心不懂这个

网友A:
查下灯管,高压包

网友B:
可能电源板电容鼓了    不是的话就是高压   和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说什么灯管说什么高压说什么电容鼓了,你完全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还查什么查啊,估计连显示器怎么拆开都不知道,老老实实送维修店得了,省得麻烦

网友:
送维修点好了,免得自己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还是送维修店吧、没学过找到毛病也没法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源板电容鼓了    不是的话就是高压   和灯管的问题了

这个 有时候 能 用 一段时间 能不能是 屏 线接触不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下灯管,高压包

灯管 没坏 有时候能正常用 有时候不行 不能是 屏的连接线  接触不良吧 我这 每天拉扯 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有时候 能 用 一段时间 能不能是 屏 线接触不良啊

这个与屏线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 没坏 有时候能正常用 有时候不行 不能是 屏的连接线  接触不良吧 我这 每天拉扯 显示屏

你看下灯管有没有打火声,重点查高压部份

网友:
哇    高压包?    厉害约     不过楼主没说是什么显示器哈

网友:
接下外接灯管试试下嘛

网友:
查电源板,看25V电容是否有鼓包

网友:
很有可能灯管坏了,换根试试

网友:
是不是有鼓包电容 有没有试灯器 把灯试试

网友:
你有灯管就直接接外接灯管测试看是不是灯管有问题。如果灯管没问题。外接高压条和灯管测试。因为有些灯管坏了。长期打火导致高压条损坏。 外接高压条很简单。三跟线。供电底线开关。大部分板子上都有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