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屏有救吗

楼主(2014-05-21):
这样的屏有救吗

网友:
刷个码片看看

网友:
刷个程序

网友:
应该修不了了吧

网友:
这种屏除了刷下码片,其他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会出图像,横竖线一般修不了。去深圳修

网友:
看不清,三首竖线如果是灰线的话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好奇怪的现象

网友:
码片刷了,一样

网友:
换吧,修不了了

网友:
直接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