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ASUS A85V

楼主(2014-05-21):
接一板,两个同行未修好的华硕A85V,不触发。目测未掉件。动过IO,BIOS,待机芯片,待机上下管。还好未动过桥。不然不修了。。

I5CPU,,NV显卡,HM77的桥,,LA-8224P REV1.0的板,这机买不过一年。IO处进过水。

打各个电感的值,均正常。通电,待机0.007,直觉告诉我,不正常。测3.5V待机电感3V电感只有2.59V,5V未输出。芯片是EM=,RT8205的芯片,这个芯片闭着眼都知道怎么搞了。。测EN,ENTRIP1,ENTRIP2均是高电平,正常的,再测VREG3和VREG5未输出,,直接更换芯片,再通电,待机3,5V出来了。正常,待机还是0.007,按开关没反应,不触发。

此时我并没有去测待机条件啊之类的,由于上家修过的,直接更换IO,KB9012QF,然后再下了一个BIOS刷过。再通电,待机0.000?

郁闷了,,按开关没反应,测下IO的条件均正常,测开关没有电压,参考REV0.2的图纸看到,开关连到IO114脚,经过一个D31,板上D31未装,那就是直连了,测了一下,不通,有可能断线了,飞根线试下。再通电,电流上去了,未上U电流上到0.5,直觉告诉我,应该搞定了。

我觉得其实刚开始问题并没有那么的大,有可能只是断线了。这台机器真省电啊,我的电流表待机只显示0.000,呵呵看来这个待机电流是正常的,各位同行如果修过类似的,那就要注意啦

图纸可以参考REV0.2,BIOS坛子上都有,就不上传了。觉得有点意思的,加点分呗

太爽了 这么简单的2修 谁都可以秒杀

网友:
挖楼主好礼害   要是我不止多久才达到这既是

网友:
好简单的问题被搞得这么复杂,估计是没有华硕图纸他们就干瞪眼了,只能一个一个换着式

网友:
就是就是  我们这些菜鸟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你这样的水平啊

网友(点评):
修的多了,水平自然就上来了,最好也就是一年,,以后你也可以这样

网友:
{:4_128:为什么华硕不给流出图纸的呢?楼主技术杠杆的的!思路清晰!

网友(点评):
机器是华硕的,但是这个板子是仁宝代工的

网友:
华硕的机子不好修,没图没点位。就是瞎修

网友:
INTEL7系列芯片待机电流几乎没有。但也不至于0。0000?

网友:
干活利索,不错

网友:
待机电压偏低的有很难搞的,楼主运气不错,换芯片好了

网友:
这款机器待机的时候3V5V有吗,

网友:
现在很多新机器待机电流很小了,插电瞬间才有一点电流。

网友A: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不过我郁闷的是我没看到楼主飞的线啊   不知道是我的眼睛不好还是楼主没拍出来   如果拍出来了可以标注一下吗

网友(点评):
兄弟,既然知道线断了,而且知道IO处进水,那就不难知道断在哪,IO的114脚断点,刮点皮点点锡就可以搞定了,飞线只是为了确认一下是不是自己判断的问题

网友:
楼主好厉害!向楼主看齐!

网友:
技術不錯,要向你看齊

网友:
目前还没修到这款机器,修到这款机器时要注意一下。

网友:
迅维处处是高手,咋小虾米,学习学习!

网友:
不触发的情况 最开始就要测开关啊  上家连开关脚的电压都不测试 这确实是不应该啊!

网友(点评):
这个电压是经过一个共阴极二极管输出的,一脚连着ON/OFF,另一脚连着另一个信号,但是此二极管没装,直连IO的,又没有图纸,估计都忽略了

网友:
楼主这么厉害,请问你媳妇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不过我郁闷的是我没看到楼主飞的线啊   不知道是我的眼睛不好还是楼主没拍出来   如果 ...

哦   我还以你是飞的线啊

网友:
待机电压0.007楼主怎么就判定待机电流不正常呢?

网友(点评):
呵呵,其实我以为独显的机器,待机怎么着也得有0.01--0.02左右吧,,没成想这机子这么省电啊,如果是五位的电流表估计就能看到0.0003-0.0005左右了,属于判断失误,也算错打错着吧

网友(2019-06-16):
断线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