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303时检硬盘时不检硬盘

楼主(2014-05-21):
收到一台方正A303SG笔记本,来的时候说是 有时能检到硬盘有时检不到, 开干,查硬盘电压,有啊,各阻值也正常,擦,换南桥吧,果断换完,南桥是矽统的,开机,涛声依旧,   求助大神..............

补充内容 (2014-5-22 16:09):
之前已经换过新硬盘试了,而且硬盘电路非常简单

网友:
CMOS放放点 看看

网友:
这种毛病要慢慢排外设。。。不要动桥先

网友:
查下硬盘接口电路看看

网友:
刷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有时能检测到 有时不能检测到 也有可能是硬盘的原因。能动到南桥了,估计已经换过硬盘了吧。

网友:
楼主搞好了说声哈。以前在宏碁售后看到过一个,换个硬盘可以,但是第二天客户又拿过来说不行。后面不知道老板怎么处理的。

网友:
看看硬盘接口有没有损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