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1G不触发

楼主(2014-05-21):
4741G无SLP 3  刚开始测量 3.3V  2.1V换掉SRTCRST连接的电容可以触发了。。。但是触发3次就又不触发了。。。。查   RTCRST#   SRTCRST#  都有3.3     VCCSUS3_3也有3.3    V5REF_SUS也有5V。。我想请问下是不是还有条件没满足。。。还有什么条件麻烦师傅讲解下。。

网友:
不能触发的时候,EC到南桥的PWRBTN有没有高低高跳变?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slp_s5有没瞬间电压出来?

网友:
有第一个没第二个,南桥问题

网友:
是指南桥那一块,条件都有就桥

网友:
两个都有那就考虑SLP_s5这边

网友:
看看南桥与EC的晶振有无起振

网友:
查看下晶振,还有由EC发到南桥的一个-PWRSW信号,会有跳变

网友:
高低高有跳变。。。南桥晶振有波形。。。桥换了两个了。。BIOS也刷了。。。

网友:
刷个EC BIOS 试下

网友:
机器已修好。。。。最后还是RTC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