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关于数据覆盖的问题

楼主(2014-05-21):
给别人装系统,把系统装d盘了,数据被覆盖还能恢复不?

网友:
部分文件还可以恢复的,你用软件扫描看看。

网友:
所谓覆盖,有真正的覆盖,就是原来的文件被覆盖掉了,无法恢复。
还有就是所谓的覆盖,就是表面被做GHOST覆盖了,但是,还有很多文件没有被覆盖掉,这些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2014-07-15):
不一定 你用PC3000试试

网友:
基本上大部分都找不到了,,能恢复一部分,看运气吧

网友:
这个得看运气

网友:
用RS和DISK一起恢复看看。

网友:
只能说看人品

网友:
应该还是可以恢复出来一部分,不能完全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