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5S AMD北桥

楼主(2014-05-21):
此机器问题是开机就摆平,大小写灯闪一下过三秒在闪一下,拆机,看主板焊南桥,怀着猜测的心情加焊了北桥,故障依旧,又抱着幸运的想法加焊南桥,故障还是依旧,这个机器集显CPU会影响白屏吗

网友:
跟cpu应该没什么关系  开机闪灯一般就是北桥显卡内存cpu的问题  加焊没效果就换一个试一下  白屏也要排除屏或者屏线什么的吧

网友:
就是北桥,重新植球吧

网友:
cpu没关系,显卡屏幕 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