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00,怪问题,有谁遇见过

楼主(2014-05-21):
今接东芝L800一台,客户拿来说一早开机有声音没显示,内接外接都不显示,拆机立刻打阻值,都正常,所有电压都正常。屏也换过。正常。手头有个M805的机子测试了屏线,正常。
   我估计是显卡问题。我了个去,打满白胶,挑完BGA,完了还是一样。
重新值显卡。无过。因为手头没有抓波工具所以有些信号测试不出,不知有哪位师傅遇见过类是情况不?感激.......

网友A:
有可能你原来的显卡坏了,换一个新显卡看看。

网友:
换个显卡看下,

网友B:
换个全新的试一下,以前有个外接显示,屏不显,换个新显卡就好了

网友C:
前几天刚修过现象差不多的机子  就是显卡坏了  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D:
没遇到过  不过应该重植了显卡的话   要么是显卡本身挂了  要么是你有什么信号什么的没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修过现象差不多的机子  就是显卡坏了  换个新的就好了

希望是显卡问题哦。我准备订个显卡看看。哎。搞维修就是要冒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遇到过  不过应该重植了显卡的话   要么是显卡本身挂了  要么是你有什么信号什么的没查到

恩,不知道。我准备买个示波器来。不然信号查不到哦。

网友:
希望是显卡。电流过了内存在1.35徘徊,正常的话应该是在1.6-1.7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全新的试一下,以前有个外接显示,屏不显,换个新显卡就好了

恩。马上定个。这个卡贵的要命全新180,测试最便宜的也得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你原来的显卡坏了,换一个新显卡看看。

打了显卡阻值都是正常的。显卡电容也没短。显卡后面电容也正常。我也在怀疑是不是心片本身的问题。如果这显卡40-50元我豪不忧郁,可是这卡真是贵。。。。。。所以要慎重哦。呵呵。

网友:
恩恩    希望能听到你成功的消息啊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换了显卡之后还是这样,试了好多的方法都不行,最后换板了

网友:
显卡坏了哦 ,

网友E:
跟客户报价报高点呗  客户要是搞的话  就给他换显卡   风险和利润要成正比  不然就不接这单子撒!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客户报价报高点呗  客户要是搞的话  就给他换显卡   风险和利润要成正比  不然就不接这单子撒!

同行的机子。网上测试版的120,全新的180,我定了个测试版的。嘿嘿。原来也是定测试版的,测试版是旧的。我只管好坏。不管新旧。

网友:
才报了同行270,等结果。。。。。。。

网友F:
我遇到这种问题,有的重植或换显卡可以好,有的就麻烦了,什么bios,显卡,北桥都换了也不行,电流上不去,但是usb键盘可以亮,证明码 跑的差不多了,期待高手说下这种好像没有显卡电流的板子要查什么信号,当然有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这种问题,有的重植或换显卡可以好,有的就麻烦了,什么bios,显卡,北桥都换了也不行,电流上不去, ...

别吓我呀。呵呵。上次一个HP CQ40 AMD的机子,拿来的时候开机不过内存。压了一下北桥,显了,装起来不显示,结果我北桥也换了,显卡也换了。所有供电OK,放了半个月,准备放弃。结果刚好一台HP CQ40来修。拿CPU看看。结果CPU挂了。。。。。

网友G:
看一下屏接口的 供电 时钟 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一下屏接口的 供电 时钟 信号是否正常

屏供电正常,看样子是显卡没过,时钟正常,南桥晶正起正,显卡刚换新的。现在无语了,现在又定了个南桥过来,板上所有电压正常。电流1.2几到1.3几跳。BIOS刷过。CPU换过。内存换过。

网友:
这个机子我最终放弃了。换过HM76的桥,换过显卡。换过EC,刷过BIOS。就是不显示,还换过CPU,我无语了。供电都正常。除非有一种可能。买的桥有问题。换的过程种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