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非大电容通病一例

楼主(2014-05-21):
一台ACER 4736 版号LA-4494P ,故障是点不亮,但是能触发也不掉电,心想完了,这机器若不是大电容通电真是不好搞,论坛里介绍的贴子大部分都是关于掉电的,这个机器现象是可以触发,但是电流上到0,72后就不动了,我换过U,也加焊了北桥,显卡, 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因为各大电感上面都有电压,所以也应该不存在缺少电的可能,我见过不少人因为这块板难修而放弃的,所以想在这里请教,看有没有哪位高手给予指点的,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大电容,可以是很多故障的,先试了再算吧。

网友:
换了再说吧,也许有奇迹出现的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各大电压波形稳定不  有时候波形不稳也会有问题的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查了没有,CPU有复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可以是很多故障的,先试了再算吧。

说实话,刚拿到手后就直接换掉大电容的了,不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各大电压波形稳定不  有时候波形不稳也会有问题的

小弟初学不久,不会使用波波的

网友:
CPU有复位么?

网友:
那你维修不用示波器吗   不会用要去学啊    示波器也很重要的

网友D:
这个机器的触摸板下面,靠上的地方有个8条腿的芯片,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的触摸板下面,靠上的地方有个8条腿的芯片,容易虚焊

你说的是PU13吧,那个我检查了,这个管子虚焊只会出现掉电的情况的

网友(2014-07-05):
感觉还少供电。。。。

网友:
供电看完了 再看看PG。。

网友:
感觉应该是不跑马

网友:
这款机网卡也是很多问题的,拆出来看看能不能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初学不久,不会使用波波的

很多情况下 是假电压也就是电感感应电压  一定要测量电感前波形 。。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搞吧  看看有没有走码?

网友:
       应该是不跑码  查PG吧
  还有 你干显卡干嘛哦

网友:
从电流上看应该不过内存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查查看桥的条件满足不?

网友:
信号部分的问题,对谁都棘手啊

网友:
你补焊下CPU供电芯片吧,以前遇到过这现象,换完NEC大电容没好,你说的我也干过,最后无意中按了下CPU供电芯片就好了,补焊装机,OK

网友:
4736的大电容是通病吗

网友:
各个电压正常吗,有复位吗。

网友:
量量CUP到桥的AD线。

网友:
有结果没?

网友:
反复多插几遍CPU试一试

网友(2018-10-19):
大电容先改好,有时候也是这个原因引起的,不一定只是掉电

网友:
NEC大电容没好,你说的我也干过,最后无意中按了下CPU供电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