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 8855 48脚没有EN,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5-21):
   已经跑过线,没有图纸,实在找不到EN是谁提供,求大师们行行好。

会员89683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根据经验,用铜刷跑线,外围一边连电阻和三极管,电阻是用来上拉电压,三极管是用来控制的。找到三极管,直接拆掉大部分主板EN就正常。给你一份PDF,自己去看看。
下载pdf,给我加点分,这是一种美德!

网友:
这个不有具体的图纸只能慢慢跑了

网友:
总线供电通过转换实现的,跑线应该不难找到:分压或者几个Q转换过来。

网友:
是什么主板?AMD的话你查下48脚相连的原件  有些AMD主板是由IO控制开启的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啊 每个芯片组的EN都不一样的。

网友:
2楼说得不错,按照维修经验EN信号脚是直接接三极管(或者是接一个电阻或排阻)再接三极管,楼主可按照这个思路来跑线。

网友:
只能慢慢跑喽!!

网友(2014-07-04):
找附近的三极管有可能有惊喜哦。。。

网友:
我会告诉楼主我都是强制拉出来的吗?既然他的EN需要一个电压,但现在没有这个电压导致无CPU供电,我们自己给他一个开启电压不久好了?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网友:
楼主量下开机状态下48脚对地压抗多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