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正常也会掉电吗

楼主(2014-05-21):
今天接到一台DELL PO4S的机器,开机后电流可以正常跑码,眼看觉得就要亮的时候可就掉电了,此板为仁宝代工,看跑码觉得掉电应该不是缺少电压的问题,可为什么不显示呢,当时也没想到显卡会坏,因为平时修的显卡坏的机器,它并不会掉电,在绕了一大圈后没办法只能试着把显卡烤了一下,没想到亮了,只是想不通为什么显卡有问题会掉电呢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虚焊了,某个电压出不来引起的。

网友:
我修过二修的机器,显卡应该是连锡了,2分钟左右掉电风扇狂转。后来看论坛的朋友的帖子,从做显卡修好了。具体查的呢些信号没有做笔记忘记了,反正牵扯温控方面

网友:
显卡短路也会保护!

网友:
忘记说了你的是显卡空焊了,导致某一个信号或者某一个电压没出来,掉电。显卡会引起掉电

网友:
一般到1点几掉很可能是显卡的

网友:
显卡虚汗也有的会掉电的

网友:
显卡虚汗

网友:
显卡那么多的引脚 有哪个脚空焊或显卡性能不良  都有可能造成掉电的现象出现!

网友:
我也没有遇到过    一般都是电流停到那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