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联想G450小通病

楼主(2014-05-21):
在维修联想G450这款机器时,经常遇到因为USB接口坏而导致无法点亮的情况,但有时候维修时往往容易忽视这一点,往往是查了一大圈后才偶尔想到看一下,希望有遇到这样情况的先看看这,也许会有收获
通病
同意楼主:
5.0
喻庆国
同意楼主:
楼主说得太对了,上次就遇到一台,修显卡,最后才发现是单个USB的口坏了引起的.

网友:
很多机子usb坏了导致不显

网友:
这个印象非常深该,之前试过做显卡,做南桥的,哎。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宏基的,直接换的显卡,没装点亮了,装上不亮了,,发现是usb小板坏了,

网友:
USB口5V对地二根数据线拉地了,我遇到过好几个了。USB口坏了是很坑爹的不显示,挡显卡一样,不像台式机华硕的会亮机提示。

网友:
有修过一个,有时上电有时不上电,最后才发现是USB

网友:
经常修到usb坏了 卡裸狗

网友:
这种情况都遇见好几次了,忘不了。

网友:
USB 小板坏的也挺多。。 还有华硕K42 系统的小板。。进水后。容易造成。。掉电。。。 我也碰到过几回!换了就好了!

网友:
在动其他芯片之前,如果及早发现在USB问题,无疑是个惊喜

网友:
遇到过一个 不多

网友:
是个很好的经验呀,学习一下。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从它身上吃过亏啊。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了

网友:
在动手前最好多看几眼。

网友:
是的,我也有遇到

网友:
电都不加 给客户感觉问题挺大的

网友:
遇到联想的这几个型号,先量USB接口

网友(2014-07-17):
USB损坏时通病

网友:
这个真是能病,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看电流像是不过显卡 其实是usb短路

网友:
G450这个问题是比较多的

网友:
独显的就是,集显的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