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主板 L-IG41M 和G31T-LM的诡异问题

楼主(2014-05-21):
这两天碰到一些联想主板上奇诡的问题,板子所有都正常,就是进不了XP系统,就连XP的PE都进步去,一到XP喽狗哪里就黑屏,可是WIN7 系统运行一切正常,就是进XP黑屏,进WIN7一切正常。最后发现两块板的南桥都是82801GB,这种桥很爱出问题,果断将其换之,开机进XP系统!!!OK!!一切正常!!!真相只有一个,南桥搞的鬼!!!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gb南桥就是爱坏。果断干掉

网友:
我开始看还以为是sata驱动问题

网友:
喔  原来真的南桥啊  前几天 以客户也是说这个问题  我就怀疑 南桥的文题   又怕 换了之后 无果  客户 又猴急猴急的  没办法 装个win7 让他用了 下次碰到  果断干sb   谢谢楼主 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楼主是在玩过河拆桥

网友:
桥会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进不来PE一般拆了COM口IC不行就是换南桥的了

网友:
进win7正常进xp不行?还是第一次听说是南桥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