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芯片电路分析

楼主(2014-05-21):
  哪个朋友可以准确的告诉我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 清晰的文字写给我参考,谢谢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驱动芯片,

网友A:
你需要分析什么呢,!这个PW模式的你重要查VCC  BOOT  EN 就这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分析什么呢,!这个PW模式的你重要查VCC  BOOT  EN 就这几个

我要查的是它的 工作原理,请你用文字的方式 说出来可以吗

网友A:
说的不对请之争,我也是学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查的是它的 工作原理,请你用文字的方式 说出来可以吗

比如  芯片里面的   BOOT 以及其他的  都是什么意思, 它们的作用  是怎么运作的

网友:
坐等大神分析

网友C:
     楼主理论还要加强,9202是内存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5#供电,电邮有电阻R4上拉5v过来。
7#开启信号,Q2场管控制,电压也来自电阻R1上拉5V过来。高电平开启,再这里Q2必须截止,控制级电压为低电平。
1#自举升压,电压来自电阻上拉,但由于升压电容升压二极管的作用,尤其是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会同时加一个电压,连接到1#,BOOT会升压。
2#上管驱动,
4#下关驱动,
8#相位角,它的作用是控制上下管的导通与截止,就是说上管导通时下管截止,下管导通时上管截止。如果上下管同时导通,电压会直接被拉低(下管S级接地)内存供电不能产生。
6#是反馈,也就是检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内存本来是产生2.5V电压,如果电压稍微高2.6V或者2.4V,6#就可以侦测到电压偏高或偏低,6#就会通过芯片内部通知2#4#来调节电压为2.5V。
3#接地

网友(点评):
工作原理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D:
4楼说的差不多了..反正只需要查看157.要是都正常 8脚步输出那就一般是芯片坏了

网友:
2楼7楼说的够用了,不过它要的是原理分析,而且伸手党,基础原理去迅维培训吧,自学吧,搜索吧,客气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对请之争,我也是学徒

谢谢啊 , 我在自己去了解下,参考迅维的基础, 另外谁下载有迅维的基础知识恩,可以发给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理论还要加强,9202是内存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5#供电,电邮有电阻R4上拉5v过来。
7#开启信号 ...

非常感谢 朋友, 有迅维 的 元器件基础知识吗, 可以发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朋友, 有迅维 的 元器件基础知识吗, 可以发给我吗

兄弟,不好意思,我没有再迅维呆过,没有资料,全凭平时的实践积累。不过,迅维论坛是个好的平台,有空可以多关注下,尤其是一些精华帖子,多看看,或许对你有很大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对请之争,我也是学徒

为什么有人说电路正常工作后。BOOT自举升压5V会变成7V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理论还要加强,9202是内存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5#供电,电邮有电阻R4上拉5v过来。
7#开启信号 ...

为什么有人说电路正常工作后。BOOT自举升压5V会变成7V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有人说电路正常工作后。BOOT自举升压5V会变成7V呢?

      先说说2# ugate,它 是上管驱动,控制上管导通,主板中的场管都是N沟道的,导通的条件是控制级G级大于S级电压。
      如果BOOT没有自举升压会产生什么后果吧?
      9202是用于产生2.5V内存供电的,但是它有没有可能大于2.5v,电压升到3.5V,4.5v,甚至到5V呢?瞬间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上管D级是5V,S级是最大可以达到5V的,为什么说是瞬间呢?因为UGATE电压只有5v,当S级电压达到极限5V时,G级电压与S级电压相同,上管不能导通,内存供电不能正常产生。
     如果有一种办法让UGATE电压永远大于S级极限电压(5V),就可以就解决问题。这个时候BOOT就发挥作用了。
     通过查看9202PDF资料,可以得知,UGATE内部是通过门电路产生,电压来自BOOT#。而boot#电压来自5v,如果让BOOT电压升高,UGATE电压也会跟着拉高,这样就可以更好的控制上管导通,不会发生S级电压5V场管截止的情况。
    而BOOT#想升压,就是通过升压电容实现的,电容有这样一个特性: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就是电容左端来一个脉冲波,有2v电压,相应的右端也要加2v
当场管开始工作,S级会产生内存电压(比如就2.5V左右),这个电压会随着脉冲波连接到电容右端,根据电容不能突变的特性,右端加2.5V电压,左端也要相应加2.5V,这样BOOT#电压就是5V+2.5V(未考虑损耗电压),这样UGATE电压就为7V多,从而更好控制场管导通。

     实际维修中,内存供电芯片没有必要要理解这么清楚,只要知道三个条件:5#供电高电平5V,7#开启信号高电平,1#供电正常时大于5v,一般就条件满足,UGATE,LGATE就应该输出。否则就是芯片坏了,直接换芯片。

下面附上9202PDG资料
下载PDF资料,加点分,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说说2# ugate,它 是上管驱动,控制上管导通,主板中的场管都是N沟道的,导通的条件是控制级G级 ...

rt9202内部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4楼说的差不多了..反正只需要查看157.要是都正常 8脚步输出那就一般是芯片坏了

难道6脚fb脚 如果开路的话 能正常工作?  应该不行吧,我这里有个技嘉主板,6520芯片1,5,7脚都正常,6脚开路  ugate和 lgate都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说说2# ugate,它 是上管驱动,控制上管导通,主板中的场管都是N沟道的,导通的条件是控制级G级 ...

非常感谢你朋友,我是刚学习的,因为不懂所以要知道里面的英文代表什么,作用是什么,这样我好理解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说说2# ugate,它 是上管驱动,控制上管导通,主板中的场管都是N沟道的,导通的条件是控制级G级 ...

好人呀。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理论还要加强,9202是内存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5#供电,电邮有电阻R4上拉5v过来。
7#开启信号 ...

我这儿有个ASUS主板。内存供电 芯片是9202.  1脚BOOT的电压是11.5V 二极管的正极也是11.6V这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儿有个ASUS主板。内存供电 芯片是9202.  1脚BOOT的电压是11.5V 二极管的正极也是11.6V这正常吗?

应该正常的,二极管有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