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的维修

楼主(2014-05-21):
接修一台HP一体机,故障是不开机,查到5V短路,依次查各路负载,系USB电容击穿所至,拿掉后不短路了,但是仍没有出5VSUS,此机主板是广达代工ZNI系列,找出图纸看到该机5VSUS是由5VPCU经PQ39转换而来(对不起,初次发贴不知道如何截图),PQ39的G极没有电压,没路测SUSD是由15VPCU经PR37和PQ16分压而来,而15V却偏低,干脆直接强拉VIN到15V,再测SUSD还是没有,分析是因为PQ16导通而使它对地所至,把PQ16拿掉后开机正常。最后附上图纸供大家参考

网友:
正好也在修这款机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