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运气不好,还是ST硬盘越做越烂了

楼主(2014-05-21):
前几天刚买了块ST台式机混合硬盘,感觉性能和普通硬盘差不多!我用MHDD扫了一下,发现有大量绿块!好像是有规律的,差不多每0。2%有一个绿块,绿块前面还有个<10MS的块。其他都是<3MS的。我怀疑是不磁头有问题啊!  高手成支招

网友A:
是很烂 以为固件门已过去 用了两块 没过一个月就坏掉一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很烂 以为固件门已过去 用了两块 没过一个月就坏掉一块

呵呵,赶快坏吧,别过保了在坏,那就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赶快坏吧,别过保了在坏,那就亏了!

1楼刚买没几天的硬盘 过保还早着呢 。

网友:
现在的硬盘,质量都不咋滴

网友:
质量都不咋滴

网友C:
SHDD并不比HDD快多少,要看使用权场合。
现在ST大容量盘,有绿块好象都正常了,我的2T也是,用了快一年了,还没问题呢

网友D:
大容量盘,有几个绿块实属正常,硬盘有好有坏也是正常的,每个品牌都有质量好的和差的区别。

网友E:
点状的绿块没有问题,成片的绿块才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点状的绿块没有问题,成片的绿块才不正常

毕竟新买的,有点绿块心里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DD并不比HDD快多少,要看使用权场合。
现在ST大容量盘,有绿块好象都正常了,我的2T也是,用了快一年了 ...

问题是我这硬盘,好像是有规律的绿块,我怕是磁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容量盘,有几个绿块实属正常,硬盘有好有坏也是正常的,每个品牌都有质量好的和差的区别。

现在硬盘做的容量大了,质量却不行了,悲哀啊

网友(点评):
对于数据恢复公司来说,这是个好事情。

网友:
还是500G的用着舒心,前两天收了两块刚过保的500G的,扫了一下,一个色块都没有。看着都舒心。

网友: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没有以前的硬盘皮实了。

网友:
没大问题,用吧,没想象的那么脆弱。

网友:
你难道不知道希捷2年内换新么?

网友:
ST的硬盘的确是质量降低了。我那天拿了两块一样型号的,一块装机明显感觉振动比另一块大,而且振动大的那个开机时间在同一个配置电脑下面装一样的系统,平均要慢3秒左右。虽然检测那个振动大的没有发现任何隐患,但是还是让我换掉了,这种硬盘显然是品质的定时炸弹

网友:
ST没有WD好

网友:
我给我姐买的台式机硬盘、半个月坏一次、换了3次

网友:
ST的硬盘变这么差了,难道现在都是保二年了。。

网友:
ST现在在我们这边只能说是二年包换来骗我们了。。

网友:
我担心是不是那旧硬盘返修成固态硬盘的

网友:
很多希捷1T的盘测完六百多绿块 就像你的一样规律性的

网友:
ST新盘有绿块正常啊